【求助】这个布局怎么布局呀?有什么技巧吗?谢谢了!

楼主(2012-07-12):
小弟画了一块板子,信号转换的,就是将一个交流的信号转换成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用的IC是AD的OP467S。
现在小弟遇到的问题是:
这个板子有24个IC,有200多个电阻,200多个电容。。。我今天布局时候累死了。。。。有没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对器件进行布局呀??使用了ROOM,效果也不是太明显,位置还得一个一个的调节。。。
求高手。
谢谢。

网友:
如果IC和周边电路都一样,你可以使用复制功能!!
在空间足够的情况一,一天估计都可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