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回流问题

楼主(2012-07-13):
在做数模混合板时,存在一个疑惑。数字区域与模拟区域一般的做法都是分区不分割。具体的如下图所示:
模拟区域的模拟器件都是用数字信号来控制,在跨分割的时候在相邻层都会将两个地强连起来。不明白这样做的真正目的。请大家一起来分析下。
图片的左下角是信号跨分割部分;中间为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连接口;红色箭头为分割带。问题来了:
跨分割信号的回流问题。回流都是数字信号回流路径最短回流;模拟信号感抗最小回流。那么,跨分割处的数字信号回流是从信号本身地层回流呢,还是从中间回流?

网友:
    数字信号回流路径最短回流;模拟信号感抗最小回流.这句话是谁告诉你的》?》???应该是低频信号回流路径最短回流;高频信号感抗最小回流

网友:
    跨分割的是差分信号吗?模拟/数字的两个地有桥接吗?

网友:
    如果只是一些低速的控制信号线则一般都不关注走线的回流路径!!

网友A:
    lz的layout功底不错呀,从实践证实你不用管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只要关注信号的回流路径模拟与数字不要产生并行区就可以了,当然也包括电源的网络啦。这样省心呀!嘿嘿!这是我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layout功底不错呀,从实践证实你不用管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只要关注信号的回流路径模拟与数字不要产生 ...

    强悍啊,“平行地”这个词用的非常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悍啊,“平行地”这个词用的非常妙!

我按照这个原则,layout几乎每块都成功,哈哈!

楼主:
    可我还是没能弄明白上面说的回流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还是没能弄明白上面说的回流的问题。

任何东西都有回圈,生命也一样,当然信号也一样,不要只关心信号出去,而不关心如何回来。信号出去与回来同样重要。板子layout不好基本上是没有关心信号如何回来,只关心如何出去。

网友:
    假如模拟信号出去的路径和数据信号出去的路径很远,但是由于layout上的某种原因导致这2个信号在回来的路径上有重叠或平行,那么数字信号会通过耦合产生干扰。

网友:
    总而言之:模拟的器件、走线和过孔都必须完好的被模拟地包围。只在模拟和数字的交界处开个通道来共地。

网友(2013-07-20):
    模拟和数字?现在分的很模糊了,你看集成了低噪放,混频器,AD,DA的器件,你怎么分啊

网友(2013-12-18):
    我觉得也是,注意信号走向和回流就好,总觉得分区不能随便分,分不好会产生好多问题!

网友(2014-12-22):
引用 网友A:
    任何东西都有回圈,生命也一样,当然信号也一样,不要只关心信号出去,而不关心如何回来。信号出去与回来 ...

哥们说话好有哲理,送你两个字“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