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一个过孔放在贴片焊盘上吗?盘中孔

楼主(2012-07-13):
(理论是可以,但没实践过怕有闪失)谢谢!

网友:
孔径小一点。没事

网友A:
    盘中孔主要是怕过回流时,焊锡顺着孔流到底层去了,如果过孔的孔径不大,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中孔主要是怕过回流时,焊锡顺着孔流到底层去了,如果过孔的孔径不大,应该没有问题

    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B:
    这样不好,一般不用这样做的!会导致漏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中孔主要是怕过回流时,焊锡顺着孔流到底层去了,如果过孔的孔径不大,应该没有问题

嗯 ,很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好,一般不用这样做的!会导致漏锡的

    是啊,万不得已才这样做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我们的板子以前也是这样做,但是虚焊问题碰到挺多的,后来就要求不准焊盘上放过孔。

网友:
    按比例大小看,是可以的。背面塞孔做得好就没多大问题。
或者表层焊盘电镀下。貌似多了道流程、

网友(2012-09-18):
    做单面塞孔,应该不会漏锡的!

网友(2013-01-23):
    孔不大是没问题的!已做过很多板都是这样放的

网友:
    如非必要,见意不要设计盘中孔,这样做,PCB板厂工艺是没什么问题,但做板成本会提升很高。

网友:
    没问题的,怕漏锡,最好的是用树脂塞孔,再电镀整平,就是成本增加些。
或者背面半塞也可以防止漏锡,且价格便宜。

网友C:
    盘中孔会增加成本,大家都知道;从设计的角度,首先设计师本身要明白为什么要设计盘中孔?你的项目是高频或特高速板,为了减少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增加成本也无可厚非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设计师走线方便,就有点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中孔会增加成本,大家都知道;从设计的角度,首先设计师本身要明白为什么要设计盘中孔?你的项目是高频或 ...

是的 各方面得平衡

网友(2013-07-25):
尽量不这样做

网友:
完全可以的,HDI就是这样做的,不过那个过孔都做了塞空处理。我看你这布局空间足够没必要这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