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CB Editor中单独添加某个元件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2-07-1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之前画完原理图,并且已经生成网表,导入到了PCB  Editor中,布局工作也完成;但是此时发现,有几个小器件漏掉了,后来单独制作了封装,我的问题是:我想直接将其导入到PCB  Editor中,而不是再经过网表来实现。
不知道这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又该怎么操作呢?
希望大家指点小弟。
在此先说声谢谢

楼主:
有哪位仁兄可以帮忙指点指点吗?

网友:
如果小器件是有网络的,你不导网表,是行不通的;
如果没有网络,直接放到你的lib里面,手动placement即可;

网友:
可以放进去啊,但是不能重新导入网表了,否则就没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了
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