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0毫安左右的限流电路如何实现啊

楼主(2012-07-13):
请教一下10毫安左右的限流电路如何实现啊

网友:
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  这样就比较好控制了

网友:
高手们能否说得具体点...让我们这些菜鸟学学

网友:
一个限流电阻加pnp三极管构成过流保护电路,限流电阻阻值根据限流电流和pn结电压计算获得。常翻翻模拟电路的书啊

网友:
感觉还是用恒流源来实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