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布线问题

楼主(2012-07-13):
两个相邻层的电源铜皮可以大面积重叠吗?

网友:
尽量不要

楼主:
请楼上说说理由。谢谢。

楼主:
顺便补充一点。如果可以重叠是在什么情况下;绝对不可以又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谢谢。希望更多的高手参与讨论。

网友:
这样电源完整性不好,最好是中间用地隔开,让电源平面有一个比较近的参考地。

楼主:
这么说吧,比如说相邻层一个是走线层,一个是电源层。由于电源层不够用,需要在相邻的走线层铺一快电源铜(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