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 提取package参数后对比

楼主(2012-07-13):
本人使用siwave 提取package参数,然后导出S参数后,使用SIGXP去仿真看PACKAGE的影响。
1:先不加PAKCAGE S参数模型,只有PCB模型仿真,
2:加入PAKCAGE S参数模型后再仿真。
提示:如果使用SIGXP时,ESPICE 和S 参数混合仿真时,s参数频率点需要从0开可以,否则,sigxp报不收敛问题?(原因不详,在找)
结果如图:
问题是:前个周期还可以后面几个周期就差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拓扑结构图
波形对比图

网友:
    那你其它的软件再试一下呗,是否是提错了!

楼主:
    我又单独使用SIWAVE提取了一个NET的S参数,然后代入TOP中发现没有了不收敛。

    难道是SIWAVE提取多个NET网络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收敛问题,那就是数据量太大了。那应该是仿真设置问题,如果用hspice仿真,那就是在设置其它参数让其收敛。还有可能你的电脑太慢了。仿真这种东东对电脑速度和内存要求很高的。

网友:
    还有软件本身处理收敛的能力不行。

网友:
    还有不要让s参数和spice模型混合仿真,那会导致不收敛的。把那个s参数转成spice模型,siwave可以提取的。你自己看一下我提过的。

楼主:
    把那个s参数转成spice模型, 我把S参数使用MI转成DML格式的。(ESPICE)   是你所说的spice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