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2012-07-13):
如题,该电源控制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A:
感覺有一點問題:
(1) Q1 的 B、E  管腳之間少了提升電阻。
(2) Q1 使用 PNP 三極管,C、E管腳之間壓差,會比使用 P-MOS 的壓差來的大。建議更換成 P-MOS。

网友:
楼上第2点说的有道理,这种做电源控制的一般都采用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有一點問題:
(1) Q1 的 B、E  管腳之間少了提升電阻。
(2) Q1 使用 PNP 三極管,C、E管腳之間壓差, ...

 我也觉得是少了个提升电阻,但见到公司有项目在用这个电路,所以贴上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