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links无法跟allegro链接

楼主(2012-07-13):
各位大虾,我也是按照下面的方法装的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986212.HTM

怎么总是出现   undefined function - runAnsLinks

重装了一次也是这样。

请装过的大虾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是不是ansoftlinks没有和谐好,再检查遍试试

网友(2012-08-16):
看来这个问题还挺多

网友:
在安装ansoftlinks时有两个路径都指到ALLegro的环境变量中去。。。我第一次只有一个路径指到这里然后报一样的错,重装时两个都指向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