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想学仿真,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2-07-13):
对仿真软件有一点了解,但还不知道如何走下去,自己也非常想学,大家能否帮我指引一下如何去学。

网友:
如果你现在不是SI工程师
1:先学理论看1-2本英文书==学会一些基本理论,和别人说至少可以忽悠下,有点谈资
2:找一个仿真工具及其教程学习==工具太多了,SQ,HY,ANSOFT
3:学学如何测试信号。几个常用测试设备的使用
4:找一个实际的项目试试手。

网友:
    我是从hyperlynx入手的。

网友A:
    建议看看hfss的教程,有example。

网友(点评):
有坑爹的嫌疑!hfss出了名的难学。

网友:
    allegro SI 也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楼主:
    另外仿真模型没有的怎么办呢?

网友:
    HY也该有EXAMPLE model. 看HELP,练习。

网友B:
    有人教最好,上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教最好,上手快.

如果有师傅教就好了,一个人弄的好辛苦还弄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hfss的教程,有example。

    同意, 画个过孔要100多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意, 画个过孔要100多步。

可以用别的软件比如autocad画3D模型,然后导入HFS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别的软件比如autocad画3D模型,然后导入HFSS的

    那不是还要先学会能做3D的 autocad?

网友:
    请问,allegro SI 是不是 和 SQ,HY,ANSOFT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