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不同层电源重叠问题

楼主(2012-07-13):
布了一个6层板,空间较小,电源种类很多 层分类如下 :第二层为完整地 第三层信号 第四层电源 第五层是地+部分电源   但是 有部分地方电源重叠了 而且电压相差较大 +15V和-15V重叠了~~~不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影响,有干扰的话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电压不稳定的 电压之间的电场干扰么 如何才能避免 真没地方布了~

网友A(2012-08-22):
可否这样?    第二层为完整地 ,第三层信号+部分电源  , 第四层电源 ,第五层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这样?    第二层为完整地 ,第三层信号+部分电源  , 第四层电源 ,第五层是地

最后把第五层做成了电源 第四层为完整地 第二层为电源地的混合 还是有重叠 中间用地隔开了 主要是空间上的重叠 你的方法的话把第四层做成地  第五层做成电源 也是一样的 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