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内外层走线的载流能力

楼主(2012-07-13):
通过1A的电流,为什么内层走线需要40mil 外层走线只需要10mil,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外层铜厚比内层更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在内、外层相同铜厚的情况下:外层铜需要经过电镀等工艺处理,最后的完成铜厚比标准的铜厚厚些,所以其载流能力更强!!!

网友(2014-02-25):
    载流能力跟温升有关,所以这里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跟温升有关系,内层比外层更难散热。

网友(2015-05-26):
    0.333oz+planting 难道比内层1oz还厚些吗,,,求指教,,这个是我们公司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