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_Layout中发现的枯髅头,不知是何字体?

楼主(2012-07-13):
    今天上班,在编辑一个零件封装时,发现本该显示Name\Type的地方竟出现一个枯髅头和几个特殊符号。
这个封装是从别人画好的图里复制来的。由于好奇,我把这个封装导出来,带回家找原因!
    结果发现这个封装“与众不同”之处只有2点:
1、字体使用“Tahoma”;
    2、打开导出的库文件,"REF_DES"字段和"PART_TYPE"字段的先后顺序与其它库文件不同。

    如下操作可以“制造出”这种怪字:
    1、Layout中新建一封装,将“Type”、“Name”改为Tahoma字体,保存后导出为文件。
2、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该文件,将"REF_DES"字段(2行)和"PART_TYPE"字段(2行)对调位置。保存。
    3、将其导入Layout封装库中。再去编辑它就会发现Name、Type变成了枯髅头和几个特殊符号,此时再添加文字的话,如果选用Tahoma字体,都会变成奇怪的符号(平时使用Tahoma字体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输入大写的N,即可变成枯髅头!

我想在其它环境下使用这种奇怪的符号,所以我想要知道这枯髅头是一种什么字体。有知道的说一下,先谢谢了!

    如图:

网友:
    你见鬼了

网友A:
    你的系统字体坏掉了。

网友B:
    和楼主的头像长得很像——奇丑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字体坏掉了。

    系统字体坏掉还不至于!厂里用的是XP系统,PADS2007 。而我在家用的是Win7,PADS9.4 。都出现这种情况。
不然给你一个这样封装,你导进封装库里再编辑试试!到时你就不那么说了。

    428 Bytes, 下载次数: 48, 下载积分: 威望 -5

    会出枯髅头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的头像长得很像——奇丑无比!

    吓着你了吧?小子... 本人自认不属高富帅,但用“奇丑无比”来形容我的,您还是头一个。

世上会不会有人为了你的一句“美”...而把自己整成黑驴蹄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吓着你了吧?小子... 本人自认不属高富帅,但用“奇丑无比”来形容我的,您还是头一个。

    ...

     开玩笑的啦 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的头像长得很像——奇丑无比!

兄弟, 饭可以乱吃, 但话不可以乱说, 你这太损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饭可以乱吃, 但话不可以乱说, 你这太损人了.

     很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