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铺铜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4):
我在学allegro的时候画了两个板,
问题 1  本来不是一个网络的地网络铜皮无缘无固跑到另外一个网络 的焊盘上面,导致短路了,而这个板之前这个地方是画好的,没有动过,铜是动态铜,设置里面是SOOMTH 软件是16.3的,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操作问题呢?
问题 2  还有我用动态铜时,铺了铜,删了孤岛,再去挤线,又会有孤岛出来,是不是软件本身这样?还是设置问题?
问题 3  有时选shape的时候有时候选外面大外框的铜没有办法全部选中整个层同一个网络的铜,之前是画的同一个铺铜区,中间小小块的选不上,怎么弄呢?
问题 4 大家平时用动态还是静态多呢,这两个怎么灵活使用好?

网友:
1.绝对你操作问题,动态铜会有自动赋予网络的功能,要合理使用
2.是软件问题,也许是没破解好,我同事的会,我的不会,我的破解方法跟他们的不一样!
3.应该是动态铜change成了静态,change成静态铜时 铜会变成一块一块  没连接的自然选不上了
4.如果是给电源铺铜散热 电流匹配   加固  铺静 态的好, 铺整个层的地的铜用动态最后再变成静态便于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