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DSN轉成PDF??

楼主(2012-07-14):
請問:
     如何把DSN轉成PDF??
     謝謝!

网友:
用pdf虚拟打印机创建。

网友A:
装个Adobe Acrobat,里面有PDF虚拟打印机,然后你选中DSN,打印的时候打印机设置为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个Adobe Acrobat,里面有PDF虚拟打印机,然后你选中DSN,打印的时候打印机设置为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点打印设置,界面没得反应了,重装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点打印设置,界面没得反应了,重装也是一样。

你的Acrobat是不是已经破解了?注意一定要破解后才能正常使用PDF虚拟打印机功能

网友:
    pdf打印机没有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