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0,pcb设计时规则的电气间距限制设置无效问题

楼主(2012-07-14):
PCB设计中,需要定义母线BUS+、中点N、地BUS-的相互间距为6mm,在PCB设计中选择“规则”,然后进入电气设计界面进行参数设计。

发现一个死活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图1,当设置first object matches 为innet(“BUS+”),Second Object Matches 为innet(‘N’),此时,BUS+对N的电气间隔设置时有效果的;

但如图2,当Second Object Matches 为innet(‘N’)AND innet(‘BUS-’)时,BUS+对N和BUS-的电气间隔设计就无效,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

我在画其他板子设计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都是能够起到同时对N个电气属性进行间距限制的作用,是不是这块板子哪里没有设置好??万分谢谢你们的回复和关注。

网友:
你的问题看得有点不是很明白..不过我有个方法也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母线BUS+、中点N、地BUS-的相互间距为6mm..那你就讲这三根线归到一个class下面...然后在rules里面单独对这个class设置6mil的间距规则就好了....按照你图2的设置...就算有效也只是BUS+对N和BUS-的间距分别为6mil..而N和BUS-之间没有约束规则...

楼主:
谢谢您,您的办法可以一试。我的问题不是说三者之间相互间距6mm,而是问题在于单独设置BUS+对N或者bus+对bus-,rule是有作用的,但当设置BUS+同时对N和bus-,rule就不起作用了,这个让我很不解。

网友:
不好意思哈......大概看了下你想表达的意思...没有仔细看你的规则设置...在规则语言里面是不能用and的...一般我们都是or...你把and改成or试试....我就说在我电脑上怎么可以设置呢...仔细一看才发现的....

楼主:
谢谢您耐心的回复,我试试看

楼主:
没错,用OR就可以了。我以前一直用AND的,因为规则设置本身自带的就有如innet()and layer()。思维定式了,看来规则语言这块没有学透啊。请问大师您有规则设置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文档推荐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用OR就可以了。我以前一直用AND的,因为规则设置本身自带的就有如innet()and layer()。思维定式了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2.html
以前我发过的一个帖子。。里面有规则方面的东西。。。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9-05-10):
有没有不用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