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包地困惑

楼主(2012-07-14):
altium包地 操作怎么出来的都和别的net短路了呢如下图 , 而且也不能设置包地网络与目标网络(被包地的net )之间的间距,也不能事先设置包地网络的 线宽 求解

楼主:
高人那 请您出来帮帮小弟

网友A:
规则没设好。包的线也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则没设好。包的线也太小了

貌似AD里面的自动包地功能不会只能避让对么...感觉就是很死板的将你设置需要包地的网络用你设置的包地网络包起来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AD里面的自动包地功能不会只能避让对么...感觉就是很死板的将你设置需要包地的网络用你设置的包地网络 ...

差不多,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呀。用铜皮来包,然后设置铜皮到所有网络(除了地以为)的间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呀。用铜皮来包,然后设置铜皮到所有网络(除了地以为)的间距

嗯 这样不错的...我也一般都是这样做的..嘿嘿...不过我是在需要包地的信号线旁边留下足够的空间...最后整板铺铜的时候就自动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这样不错的...我也一般都是这样做的..嘿嘿...不过我是在需要包地的信号线旁边留下足够的空间...最后整 ...

这叫先见之明。还要留好打孔的空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呀。用铜皮来包,然后设置铜皮到所有网络(除了地以为)的间距

谢谢2位的指教,我说怎么回事呢 一包地 就和别的网络短路,最小间距规则也不起作用了,推挤功能也不行了,看来只能用铺铜了, 但是不知道多层板 信号层包地时 有啥好的方法呢  (信号层不铺铜的时候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2位的指教,我说怎么回事呢 一包地 就和别的网络短路,最小间距规则也不起作用了,推挤功能也不行了, ...

信号层包地的话其实也可以用铺铜来实现的...也可以手动围绕你的需要包地信号走地线...不过要在地线上多埋过孔..隔一小段距离就埋一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层包地的话其实也可以用铺铜来实现的...也可以手动围绕你的需要包地信号走地线...不过要在地线上多埋 ...

多谢指教, 自己手动走线太费事了,而且要是碰到有线需要包地的信号线绕了等长蛇形线,那就更郁闷了,AD的这个包地功能确实不够强大

网友(2017-07-18):
楼主的是什么信号,需要这样包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