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焊盘关联)一个困扰我半天的问题

楼主(2012-07-14):
pads做封装,插件按键,原理图两PIN,实物四PIN,两两相通,求两焊盘的关联方法。(用铜皮关联显然不行,因为是插件的;在ECO里拉线我知道,可太麻烦,以后还要用的,也怕忘记拉线。)

楼主:
这个只能关联铜皮

网友:
最好是原理图上面改动是最好,避免下次改动的时候掉网络,对于改动的小的PCB,可以在GERBER里面可以看出改动过的地方,多检查下就能看出来的

楼主:
看来都没人有办法

网友:
原理图要根据实物走。建议修改原理图封装。加两个引脚接地。在做PCB封装时把这两个引脚做成焊盘就OK啦。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pcb几个脚原理就画几个脚。

网友:
关联图纸最好。

网友:
SCH里修改!

网友:
SCH里修改,指定为信号pin

楼主:
改了原理图我封装也还是两个焊盘呀,也关联不了呀,导入再关联?那也不叫关联呀,那是网络,并且也很费劲。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10 楼正解

网友:
同10樓
sch 修改,比如 原先是 pin 1. pin 2增加 pin3 pin4
layout 對應的 part 也要對應到 pin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5-01-19):
仍是有些回答没看明白呀,关注答案中

网友:
原理图改最好,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