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P沟道MOSFET的作用与过程

楼主(2012-07-14):
小弟求赐教

网友:
栅极为低,左边电压流向右边。栅极为高,就要比较左右两边的电压谁高了。(从标注来看,左右电压一样大)此时两边电压相等,也就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吧

网友:
三极管控制MOS管的开关,达到控制usb1p8v的电压供电。当R144高电平,开始供电,usb1p8v有输出电压,反之,不输出。这用该是个主板的电路的一部分吧

网友:
三极管基极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PMOS栅极为低电平,导通,DC1.8V给USB供电

网友:
电源开关作用吧

网友A(2013-01-21):
开过作用 删极低电平时导通输出USB1P8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过作用 删极低电平时导通输出USB1P8v

疑问:那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如果不加那个三极管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点评):
没有那个三极管,MUC就不能将MOS完全关断,也就是TTL转MOS电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那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如果不加那个三极管会有什么结果

三极管反向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反向用的

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请详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请详解

都什么时候的帖子了,这都能被挖出来。

1.分析没有三极管的情况:
输入信号直接送入场效应管的S极,那么情况分析如下,譬如此时输入的高电平为1.0V。那么场效应管的G极电压为1.0V,而此时场效应管的S极的电压为1.8V,此时的UGS=-0.8V<0,根据管子的差异,很可能出于导通状态。
当输入低电平0V的时候,此时的UGS=-1.8V<0,根据管子的特性,也是出于导通状态。那么这个开关就失去效果了。
当输入电压小于场效应管的S极电压的时候,无论输入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不能关断场效应管。

2.分析有三极管的情况:
如果加上三极管来处理。当输入为高电平的时候,场效应管的G极跟场效应管的S极电压相等,UGS=0.那么场效应管是关断的。当场效应管为低电平的时候,场效应管的S极被拉低,那么UGS=-1.8V<0,场效应管导通。此时就实现了开关作用。

网友(2016-08-23):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时候的帖子了,这都能被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