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按键封装

楼主(2012-07-14):
各位兄弟姐妹,手机按键封装怎么做啊?请赐教啊,谢谢咯。

楼主:
没有大侠赐教吗?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05-1-1.html

   这个缺口是怎么挖的呀?如果用copper cut  out 直接挖的话,会有残余边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缺口是怎么挖的呀?如果用copper cut  out 直接挖的话,会有残余边框啊。。

那就省掉copper cut  out ,直接画异型铜皮,再关联

网友:
按键的目的是在按键使用时,能很好的接触,要让两条线的连接点多,密度大是最好的。按键是的塑胶是导电的只要接触就能导通。

网友(2013-04-18):
此附件为手机按键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