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生成丝印时,丝印字体大小可以一下调一样大吗

楼主(2012-07-14):
请问在生成丝印时,有时候REF_DES字体大小不一致,有没有好的方法像allegro一样一下都把所有字体调到一样大小,一个一个修改好麻烦,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首先只显示丝印,然后全选字体,设置字体大小~05里面可以这样设置。07不知道~

楼主:
多谢,试过了07也可以

网友:
Mentor软件感觉对丝印操作做得不够好,对齐都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