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中FPGA引脚布线调整怎么实现

楼主(2012-07-14):
mentor EE画板过程中,如果用到FPGA,引脚又比较多,哪个工具可以自动调整一下引脚分派,以后方便布线,具体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那个I/Odesigner怎么用的,好像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做parts时将引脚设成swap.

网友:
    io designer可以让io在不同的bank中交换,设置swap属性只能在symbol的一个部分中交换。

楼主:
    个人感觉用IO DESIGNER创建的SYMBOL不怎么好看,不如自己创建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用IO DESIGNER创建的SYMBOL不怎么好看,不如自己创建的好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

    网上有资料, 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有些资料也不怎么齐全

网友:
    如果用io引脚只能在bank中swap,在许多二层板中不可行,最好是自己做symb,parts将引脚设为swap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