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换层?

楼主(2012-07-14):
pads Layout在属性中对元件改不了层是这么回事? apply后再次打开属性窗口又是原先那层。。。 各位大哥帮忙讨论下 。。。

网友:
选择原件,按ctrl+f试试看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请问解决方法,是否为接线的关系?

楼主:
就4#的方法。。。 属性里头不能改层  ctrl+f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