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14):
请问如何把全部贴片封装换到底层? ?

网友:
选中元件按CTRL+F

楼主:
在很乱很多元件时也是这样吗?  有没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按一下ctrl+f还不够简单?

楼主:
就是一个PCB, 如何把全部贴片的封装换层 ? ?比如贴片全在顶层,我现在需要一起换到底层,ctrl+f这种方法需要去选择对象,感觉比较麻烦,因为贴片元件不可能在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PCB, 如何把全部贴片的封装换层 ? ?比如贴片全在顶层,我现在需要一起换到底层,ctrl+f这种方法需 ...

你会框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框选么?

你的意思我懂。 如果相对一个比较大的板子,贴片比较散乱,选框就觉得较慢。。

网友:
框选和乱不乱有神马关系,这一层乱去到另一层还不是一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