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上可以安装哪些版本的PADS

楼主(2012-07-15):
WIN7上可以安装哪些版本的pads

网友:
pads9.0以上都可以

网友A:
我装了2005,也可以

网友:
装个9.3吧

网友:
    pads9.4可以

网友B(2012-08-16):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2005,也可以

    怎么安装的啊?请教下,谢谢

网友:
    pads5.0也沒問題。

网友:
    楼上的怎么安装的啊?简单说下步骤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安装的啊?请教下,谢谢

安装完成后,用破解软件生成license文件,把这个txt文件改成dat文件。然后在安装着pads的根目录下建立以个叫flexm的文件夹,把刚刚那个license文件放在这个文件夹里就好了。我公司里的win7都是我装的。网上那什么修改变量的方法完全是扯淡,不管是装9.4.1还是什么,从来没成功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噢,多谢楼上的兄弟,不过我这没法安装完成啊,我说的PADS2005啊,安装一半就开始让重启,然后就始终无法安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