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o走线走不了

楼主(2012-07-15):
1金币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allego走线时两个焊盘连不上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哪里的设置问题,请大侠们帮帮忙,急急急!

网友:
选择走线的时候,有没有在右端(option三个选项框中第二个选项框里面)勾选pin?如果没勾选确实不能连在pin中心

网友A:
    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啊?

找不到那个PIN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啊?

非常感谢大侠,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解决了

    哪个位置么 我看了他说的 看不懂..find这栏?

网友:
问题解决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