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网络表出错了,要怎么查看

楼主(2012-07-15):
(图片)

网友:
window--session log  找找看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网表文件是不是和元器件的封装文件(.dra文件)、板子文件.brd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而且板子文件要和原理图文件同名。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网表文件是不是和元器件的封装文件(.dra文件)、板子文件.brd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而且板子文 ...

是需要在同一文件夹下还是不能在同一文件夹下啊?

板子还没建呢,和板子什么关系哦

网友B:
別聽三樓鬼扯 , 還在出 netlist 階段 , 又不是在 net in .
更何況誰說一定要把 Dra 和 Brd 放一起的 , 那是沒設定 library 路徑的人才這麼處理.

還是看 secceion log 才是正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需要在同一文件夹下还是不能在同一文件夹下啊?

板子还没建呢,和板子什么关系哦

我所提到的都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哈,板子文件后来创建的话也要创建在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需要在同一文件夹下还是不能在同一文件夹下啊?

板子还没建呢,和板子什么关系哦

先问下,你的drc检查都通过了没?先保证drc检查没有错误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別聽三樓鬼扯 , 還在出 netlist 階段 , 又不是在 net in .
更何況誰說一定要把 Dra 和 Brd 放一起的 , 那是 ...

这个你就太绝对了,有时候前面一步出问题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诡异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別聽三樓鬼扯 , 還在出 netlist 階段 , 又不是在 net in .
更何況誰說一定要把 Dra 和 Brd 放一起的 , 那是 ...

另外,我设置了psm和pad路径,已经library的路径哈,现在我的板子都快投板了,以前遇到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都解决了。不过可能还是有瑕疵吧,忘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设置了psm和pad路径,已经library的路径哈,现在我的板子都快投板了,以前遇到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 ...

我知道了啊,先给分。今晚回去试试你们说的,谢谢了

网友C:
这个是出网表的问题,不是导入网表,和dra、psm没有任何关系,多数错误是原理图symbol的属性造成的,你看看session log文件就知道具体的错误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出网表的问题,不是导入网表,和dra、psm没有任何关系,多数错误是原理图symbol的属性造成的,你看看 ...

我打开的原理图是ORCAD自带的原理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网表文件是不是和元器件的封装文件(.dra文件)、板子文件.brd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而且板子文 ...

这个误导人

cadence没有要求网表和封装文件 PCB文件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也没有要求板子文件和PCB文件要同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误导人

cadence没有要求网表和封装文件 PCB文件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前面那个是自己摸索的,后面所说:板子文件和原理图文件要同名,是教程说的,请大侠指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误导人

cadence没有要求网表和封装文件 PCB文件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哦,对了,我的封装都是用LP WIZARD 画的,生成的东西它都在一个文件夹下面,所以我也懒得一个个分类,直接放一个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的原理图是ORCAD自带的原理图

自带的可能是仅仅用于仿真的图,你查看section log就知道具体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是自己摸索的,后面所说:板子文件和原理图文件要同名,是教程说的,请大侠指教,呵呵。

板子文件和原理图文件要同名,只是为了回注的时候用,否则回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文件和原理图文件要同名,只是为了回注的时候用,否则回注不了。

不用同名的,只要确保原理图和PCB是同步的就能够回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问下,你的drc检查都通过了没?先保证drc检查没有错误再说吧。

electrical drc检查大部分是参考性质的,可以不用管,physical drc有部分是必须的,并不是说有drc就不能够出网表,出网表必须满足ref唯一,有pcb footprint属性,器件device属性唯一和同一芯片管脚号不重复(可能还有其他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ectrical drc检查大部分是参考性质的,可以不用管,physical drc有部分是必须的,并不是说有drc就不能够 ...

我看了一下,说是footprint missing  我看了下封装,是加了封装的,不过上面选的不是current properties,选的是allegro,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选回current properties就可以了

但是今天ORCAD启动不了了,启动提醒找不到lisence  然后点是,就电脑蓝屏了,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说是footprint missing  我看了下封装,是加了封装的,不过上面选的不是current properties, ...

找不到license这种问题很常见,但是蓝屏那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lectrical drc检查大部分是参考性质的,可以不用管,physical drc有部分是必须的,并不是说有drc就不能够 ...

呵呵,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drc都会提醒你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license这种问题很常见,但是蓝屏那就尴尬了

真的蓝屏啊,还必须重启才可以,后来知道是360干的好事,现在解决了。谢谢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