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

楼主(2012-07-15):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不是降压?与增大电流?

网友A:
上下拉电阻使用参见附件

202.58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72,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拉电阻使用参见附件

直接回复   上拉电阻降压能不能  就行了  其它的也看不明白

网友:
上拉电阻,上拉到电源。为了从电源处取电流,增加驱动能力。至于你说的降压,没见过,不过感觉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上拉电阻式上拉至高电平,增加电流驱动力

网友:
增加驱动力,拉至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