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AD10规则问题

楼主(2012-07-16):
我用的是AD10,今天打开一个PCB文件后,拖动线就报错,看了半天不知道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则,求帮忙看看
!!
我规则中间隔设置的是0.15mm,我试了一下  就算设置间隔0mm,换回出现那样的DRC,报错主要集中在走线弯曲的地方,求大神帮帮忙吧。

刚打开时

刚打开时

拖动一下出现DRC

拖动一下出现DRC

DRC放大后看到的提示

DRC放大后看到的提示

网友:
是不是你这根线太细了啊。你把线改到0.15mm试试

网友A:
为什么报错做个DRC不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报错做个DRC不就一目了然了....

线宽是0.2mm,做DRC他说是间隔违反规则,但不管我间隔是多少,都会报错的

网友:
间隔报错?按照你那么说0.2MM的间隔应该没有问题的呢,能不能把你的PCB打包传一份上来啊,具体看看你的规则设置.

网友:
错误都提示你是小于0.15mm了。
1、删了线重走
2、DRC一下看英文解释

楼主:
删了重走不起作用,我试过了,提示小于0.15mm我也看懂了,关键是我就是把规则改成0mm,这样的DRC错误还有。DRC报的错误就是间隔违反规则

网友:
能不能把DRC解释发上来呀?

网友:
把你的规则设置也放上来

网友:
兄弟..你的板子我看了...我是用AD9打开的...我看了你的规则设置...没有问题....搞了半天我才发现....你把你整板的poly都隐藏了....你以前有铺好的poly....你在移动走线....与铜皮间距小于规则约束肯定会报警的啦....你这乌龙闹大了哦.....
你截图的那根线旁边 有铜皮的.  你移动就肯定报错了...我也是这根线移动下  那根线移动下发现有的报错有的不报错才发现的.....下次要仔细一点哦.....呵呵

楼主:
.......................我擦,板子是别人给的,让我给看下,丢人丢大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板子是别人给的,让我给看下,丢人丢大发了。。。

也没啥好丢人的...谁都会犯错的...不过Layout是个比较严谨的活儿...自己多注意注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