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导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4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mst9e19a(20060515)\.
orcad capture中导出PCB数据,可是却报有非法字符,请问这个非法字符在哪能找到呢。怎么找?footprint里也没有。原理图中也检索不到?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 搜索# 换成_

网友:
你看看你的原理图中的元件命名是不是有问题,一般不能出现括号(),逗号,引号(‘)等等,总之你用下划线(_)肯定是没问题的,仔细检查下吧,肯定是命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 搜索# 换成_

不好意思问一下,用记事本打开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问一下,用记事本打开什么?

文件路径不要有中文   你导出的不是net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路径不要有中文   你导出的不是net文件吗

不是,我是直接导出PCB数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直接导出PCB数据的。

那个只能看你有没有使用中文了  原理图DRC通过再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