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破解

楼主(2012-07-16):
请问下,在没有任何资料(找不到IC资料),只有实物的前提下
能不能破解这6个网络(SDA  SCL  RST   INT  AVDD   GND)

网友:
知道这几个网络有什么用,但是没有时序,没办法和他通信啊

网友:
楼主的这个线路板能够正常运作吗?楼主是想截板上信号破解协议?
SDA  SCL  RST   INT  楼主可以买一个USB逻辑分析仪(100来块那种没试过。不过应当不错吧。我用的是孕龙的)接上,直接捕捉下来分析后再按协议写CODE即可。

网友:
就“SDA  SCL  RST   INT”这几个信号看,像是一个I2C的传感器。

网友:
有点像电容触摸屏接口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