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d's schematic 怎么显示、修改occurance

楼主(2012-07-16):
因为刚开始接触cadence,所以有很多基础的东西都不懂,请各路高手帮忙了!请问Cadencd's schematic 怎么显示、修改occurance?

网友A:
    occurance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curance不能修改!!

好心人,那可以显示吗?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B:
    occurance 是自动生成的,你查看属性的时候,展开属性列表,黄色的那个就是occurance 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occurance 是自动生成的,你查看属性的时候,展开属性列表,黄色的那个就是occurance 属性

谢谢,可爱的功夫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