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pcb 覆铜时出现下面的对话框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16):
(图片)

网友:
是不是选中了多层

网友A:
左上角的层选择中,你选择了all layer.选择其中一层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的层选择中,你选择了all layer.选择其中一层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谢谢,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