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框问题,都进来帮下忙。

楼主(2012-07-16):
这个图在CAD里面用PE命令是合并一部分,还有一些合并不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合并一个闭合的框。

网友A:
把里边的圈删了,剩下的外框用来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边的圈删了,剩下的外框用来合并。

值合并了一部分。刚刚导入了一个居然出现了一个圆

崩溃中

网友:
你这两个不是同一个文件吧。上边那个是单一的外框(进行合并操作的)。下边这个导入后的图,明显中间多了很多半圆形的东西。是不是导入时候选错文件了?

网友:
我遇到多倒入pcb有问题的,最好找结构让他给你单出个板框的闭合图,他们操作上比较灵光。

网友:
我导了一下,你把那些弧线重新画一遍再合并就可以了,样条曲线要拟合成多线段,用autocad2010可以在合并的时候自动拟合,低版本的画好像还得单独拟合吧。。。

网友:
看下置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1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