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为什么在几个地方都可设置 差分对 约束参数

楼主(2012-07-16):
刚刚有pads转到Allergo,在约束管理器中设置Differential Pair时,发现可以在多个地方对差分对进行设置:

(1)Electrical -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 Routing - Differential Pair (创建差分规则)

(2)Electrical -Net- Routing - Differential Pair (给差分网络分配规则)

(3)Physical -Net-All Layers - Differential Pair(给差分网络分配规则)

看了网上的资料,还是糊里糊涂的。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a)是这三个选项内每个都必须设置,还是只设置其中一个或两个?
(b)必须要设置的参数有哪几个?
谢谢!

网友A:
的確差分對有幾個地方可設置 , 不過您可以直接在 Phyical CM 中對 diff   設定規則 , 或是先在 Electronical CM  中建立規則後在去後面的  net 裡面指定套用何種規則都可以. 並無強制性.

這於裡面有哪些非設定不可的 , 這個就難說了, 通常是 Coupple 是要設定的 , 至於 其他的就看你要求嚴謹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差分對有幾個地方可設置 , 不過您可以直接在 Phyical CM 中對 diff   設定規則 , 或是先在 Electronica ...

谢谢解答。
请熟悉的大虾们 解解惑!

楼主:
设置差分约束后,手动走线。

走完后,必须得手动拉蛇形线 让两根线等长
拉线的时候还必须设置好动态时序显示,这样才能实时看 线长度是否匹配

完成一个功能,必须要在几个地方设置,多步操作,感觉Allegro操作起来很不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