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中在铺好铜的情况下如何删除自己不想要的铜,让板子看起来更美观。

楼主(2012-07-16):
想请教下大家,allegro中在铺好铜的情况下如何删除自己不想要的铜,让板子看起来更美观。

网友A:
执行island delete命令 删除所有孤铜  再把铜change成静态铜  然后删除没多大作用的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island delete命令 删除所有孤铜  再把铜change成静态铜  然后删除没多大作用的皮

设为静态铜,呵呵,原来如此,那设置完以后,怎么画出区域,也就是我不想要的那块铜的区域,然后选中删除呢?

网友A:
变成静态铜后 想修哪块想删哪块都可以     用shape edit boundary   把锐角、天线 修一下

楼主:
ok,3Q,呵呵,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成静态铜后 想修哪块想删哪块都可以     用shape edit boundary   把锐角、天线 修一下

但是转变成静态铜后,铜变得透明了,很难找,这改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转变成静态铜后,铜变得透明了,很难找,这改如何处理呢?谢谢。

不会吧 我没遇到过这种事   变静态时是选change shape  type  而不是选上面那个defer dynamic fill  再试试!

网友B:
我一直用的是动态铜,然后进行挖空。不必非要转成静态。。。里面有个手动挖空,然后选多边形。然后你就画圈圈挖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的是动态铜,然后进行挖空。不必非要转成静态。。。里面有个手动挖空,然后选多边形。然后你就画圈 ...

呵呵,我回去试了下,有时候动态铜就可以直接删,或者修改形状,但有时候必须先转成静态铜才能任意删,不知道是啥子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回去试了下,有时候动态铜就可以直接删,或者修改形状,但有时候必须先转成静态铜才能任意删,不 ...

先想想静态铜和动态铜的字面意思;动态铜:在你画好的区域内,自动附铜并改变形状,静态铜 就是你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具备自动变形的特点。
所以说静态和动态都可以删,只不过动态的需要修改边界(外部边界或内部边界)修改后铜自动按照新的区域附铜;
静态铜, 你删之前什么样,其他地方删之后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想想静态铜和动态铜的字面意思;动态铜:在你画好的区域内,自动附铜并改变形状,静态铜 就是你画什么样 ...

呵呵,铺了三四天铜总算大体掌握了,谢谢大家哦。

网友:
静态铜要慎用,静态铜不会自动避让,而且如果铜皮比较碎的话可能完全就变成了两块或多块铜皮,那在想整体移动铜皮的时候会很麻烦。建议除非到了出板的时候都不改静态铜。用manual void修铜,如果修多了或修错了可以建立一块和铜皮同网络的小铜皮,补上去,然后merge在一起再重新修。

网友:
静态铜要慎用,静态铜不会自动避让,而且如果铜皮比较碎的话可能完全就变成了两块或多块铜皮,那在想整体移动铜皮的时候会很麻烦。建议除非到了出板的时候都不改静态铜。用manual void修铜,如果修多了或修错了可以建立一块和铜皮同网络的小铜皮,补上去,然后merge在一起再重新修。
这位同志很有实战经验,有一次打板回来也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的是动态铜,然后进行挖空。不必非要转成静态。。。里面有个手动挖空,然后选多边形。然后你就画圈 ...

呵呵,转为静态铜有个好处是,你想删那块就删那块,有些小块碎铜用这种方法快些哈。

网友:
嗯,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好好讨论的~

网友:
也就是静态铜没法推挤的时候用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转为静态铜有个好处是,你想删那块就删那块,有些小块碎铜用这种方法快些哈。

个人意见:
    我一般删除铜都是动态状态下挖,或者修改边界。
    不过有时也把动态改成静态去修改,最后再改成动态。

提示:动态铜和静态铜还有一区别,动态铜文件大,影响处理速度。

网友:
,,新手 一直不敢静态的人  路过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