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门外汉的求解释

楼主(2012-07-16):
   最近一块板子上面既有GPS,又有CDMA模块,要求RF走线控制为50 ohm。发现它上面的GPS和CDMA的RF线宽度大不一样,而且距离周边的地的距离也不一样, 图1所示为GPS模块的表层走线,线宽控制在11mil,在阻抗控制的走线正下方的掏空,隔层参考。RF走线距离地的距离为11mil, 图2所示为CDMA的表层走线,阻抗走线为5mil,参考层为下一层。
RF走线距离地的距离为16mil。

疑惑:  1.GPS隔层参考是不是为了减小寄生电容?如果是的话,为什么GPS需要减小寄生电容而CDMA的不需要呢?
         2.为什么2个模块的RF走线距离地的距离不一样呢,还有就是这些距离地的值是怎么得来的?
         3.为什么GPS模块中只有RF走线的2边有些地,而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也是与CDMA不一样的地方?

本人纯粹门外汉,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隔层参考是为了让RF线不但能加宽而且还满足50欧姆
2、RF比CDMA重要,所以CDMA不用隔层参考,只参考就近层,同时满足50欧姆,
3、同理,RF更重要,周围包有地,且打了很多到地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隔层参考是为了让RF线不但能加宽而且还满足50欧姆,
2、RF比CDMA重要,所以CDMA不用隔层参 ...

您的意思是GPS的RF信号比CDMA的RF信号重要是吗?
第三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为什么GPS模块内的地不像CDMA中那样多铺一些呀,它只是在GPS的RF线两边有地,而CDMA的地要多很多

网友:
最好指出是哪条线,,,CDMA才用5mil,他就不是RF信号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layout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layout软件?

肯定是Allegr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Allegro

谢谢,小白没用过ALLEGR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小白没用过ALLEGRO

小白是谁?

网友(2018-12-12):
射频走线周边铺地,是为了避免或减少外部即单板上的其他辐射信号对它的影响。
50欧姆的微带线 是和W/H这个比值强相关,当然和这两个参数独立相关的。 射频走线下面距离参考地的厚度就是H。H 不一样,W自然不一样。

走线和地的距离,则是另一个话题,走线和两边的地,构成共面波导,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和单板的材质、铜皮的厚度都有关系。保险点要求间距大于2~3 倍线宽或厚度。

后期计划做个讲学胶片共享给大家。

网友:
做个记号。后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