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区域过孔处理

楼主(2012-07-16):
BGA区域过孔是要塞绿油还是不塞绿油呢?有什么区别啊?还有过孔树脂赛孔处理是处理盘中孔的吗?请高手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
如果过孔和焊盘间距过小,过回流焊时,锡膏受热会流到孔里去,造成焊盘少锡,焊接不良。
树脂赛孔会塞所有过孔,如果你单有要求,某些塞某些不塞,跟板厂沟通,看他们能不能做到。

楼主:
谢谢楼上,一般只有盘中孔才会做树脂塞孔处理吧?那BGA区域的过孔要塞绿油还是不塞绿油呢

楼主:
BGA区域没有盘中孔,过孔处理塞绿油还是不塞呢?还是怎么处理?求大大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