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怎么删除pcb里面所有的铺铜

楼主(2012-07-16):
各位大侠  ad9中怎么删除pcb里面所有的铺铜  在线等 谢谢

网友(点评):
ctrl +D,将所有的隐藏起来,只把铜皮显示!删了就行了!

网友:
用 Find Similar Objects 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1、在有铺铜的层单击选中铺铜,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选项,在弹出的选项卡中“Poly”右边的选框中选择“Same”;

2、单击“Apply”,然后单击“OK”,最后直接按“Delete”键删除即可。

网友:
按F12后输入ISPOLYGON再回车如下图:

再CTRL+A,再DEL~~~~~~~~~~~~~~~直接秒~~~~~~~~
秒完记得SHITF+C哦。

网友(点评):
DXP2004的界面?

网友:
还是 灵活应用  全局编辑 Global Editing 使用的问题。类似可参帖子:

Altium AD过孔阻焊全局操作演示【初创】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50923&fromuid=4169

初学的一般不知道这个 ISPOLYGON  值是怎么来的,其实都可在菜单的 helper 中去找到的(建议平时多研究这个菜单内容)

补张图片,帮助理解

图片看起来小了些,不过总算成功的摆脱了论坛水印对图片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