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关于硬件的疑问,请牛人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2-07-16):
    一直在搞硬件,以前接触51时候还比较明白,现在搞ARM反而糊涂了,有几个问题请牛人指点一下
    1.关于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一般情况下他们被引出

    来通过锁存器接到NOR和NAND FLASH,那么从锁存器(74lv16245)

引出来扩展的有什么用途?是貌似51的P0里面的P01..P07还是P0 P1 P2 P3 的用途,或者说我能利用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干什么,比较常用的是local bus总线,经过

锁存器所存以后经常看见中途能通过芯片扩展出接口

,我主要就是这部分不明白
    2.关于接口,U口和串口都有自己的接口芯片,那么我

    想问:他们扩展的时候是怎么扩展?我知道一般的CPU

    都支持多个U口和串口,如果只支持一个的,想要自己

扩展是直接从232接出来还是找一个支持多接口的芯片

    ?最主要是他们的地址是从哪里能找出来的?是CPU手

    册里么?

网友:
    锁存器引出来是增强总线的驱动能力;利用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以及控制总线(一般是片选、读、写信号)可以扩展外设,比如你需要二个网口,但是系统只有一个,则可以通过ISA总线扩一个出来。串口也一样。
    外设的地址空间要看你用的是哪个片选,与地址线是怎么结合的,片选空间的基址,数据手册中都会有的

网友(2012-09-04):
    一般U口用HUB芯片扩展,串口也是用类似的芯片扩展好像。芯片扩展走的时分复用的方法

网友:
    用锁存器是来满足SRAM或NAND FLASH的时序的,而要扩展U口则需要支持多个接口的芯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