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铺完铜后如何删除多余或自己不想要的铜?

楼主(2012-07-16):
请教下:铺完铜后如何删除多余或自己不想要的铜?比如两根信号线之间间距稍微宽点中间肯定会铺上铜,但是这些铜很琐碎,所以想删除,用那种变静态铜修改的方式,在修改铜的形状方面比较好,但是要一块区域一块区域扣除铜应该用哪种方式好点呢?谢谢大家。

网友A:
shape工具栏里面有个delete isl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工具栏里面有个delete island

那个只是删除孤岛,呵呵,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
删除多余铜皮:shape——manual void/cavity------polygon----option面板中选择shape对应的网络
,然后直接将多余的shape圈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多余铜皮:shape——manual void/cavity------polygon----option面板中选择shape对应的网络
,然后直接 ...

这个是用多边形状挖空是吧,是个好办法,但是这个在option里面怎么还要选择网络呢?比如我想删的铜在两信号线之间,这样铜怎么与net相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多余铜皮:shape——manual void/cavity------polygon----option面板中选择shape对应的网络
,然后直接 ...

求助大神:铺铜铺好,然后删除多余铜时出现如下问题:program has encount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the design will be saved as .sav file that can be recovered using dbdoctor (if applicable), to resolve problem, first 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support requests.它说用dbdoctor可以恢复,怎么恢复呢?以前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都是笨办法,用备份文件重新来过。求大神指点

网友B:
这个也遇到过,很是烦人,无论关掉还是显示shape效果都一样是死机,没有找到好办法,只能是修改一点保存一点,死机之后重启,重新来过

网友:
不会用Dbdoctor恢复,不过用dbdoctor也检查不出错误的,根据使用pads 的经验,应该把*.brd导出为asc之类的文件,重新导入会好点,暂时先研究中,希望你能琢磨处理啊分享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遇到过,很是烦人,无论关掉还是显示shape效果都一样是死机,没有找到好办法,只能是修改一点保存一点 ...

呵呵,还是要谢谢兄台哈。

网友B:
要谢,最好的谢就是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后一起探讨下,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是删除孤岛,呵呵,已经解决,谢谢。

惭愧,我以为你说删孤岛呢,我刚学这个软件,没有研究出来,你是怎么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我以为你说删孤岛呢,我刚学这个软件,没有研究出来,你是怎么删除的

上面两位大侠就提供了两种方法嘛,一种是修改形状,一种是挖空铺铜的地方。

网友:
其实,两种方法都是在铺铜层产生一个void,区别是,一个是手工挖掉(这个没必要,不是每个孤岛都要手工挖的,太繁琐了),另外一个是软件自动生成void(使用delete island)

网友C:
可以通过设置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Void controls中的Suppress shapes less than参数将小于设定面积的孤岛自动删除。

网友D:
死程序的问题一个是勤手动保存,另外可以设置自动保存。我一般设成每15分钟自动保存一次。死程序后,在工作目录下有个和brd同名的文件,在程序里打开那个文件然后unlock一下就恢复成br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程序的问题一个是勤手动保存,另外可以设置自动保存。我一般设成每15分钟自动保存一次。死程序后,在工作 ...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谢,最好的谢就是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后一起探讨下,哈哈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估计是软件的bug,可以通过cadence自带的dbdoctor修复,你可以自己修复比如aa.brd文件也可以删掉aa.brd文件然后将aa.sav文件修改为aa.brd文件再用dbdoctor修复,哦,对了,dbdoctor在“程序”找到“cadence~~”在“pcb editor utility”中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设置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Void controls中的Suppress shapes less than参数将小于设 ...

学习了,默认的25mil是正方形的边长,用此来表示面积0.000625sq in,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死程序的问题一个是勤手动保存,另外可以设置自动保存。我一般设成每15分钟自动保存一次。死程序后,在工作 ...

在哪里设置自动保存呢?
是否想pads一样在option里,不过找不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设置自动保存呢?
是否想pads一样在option里,不过找不到呢,

自动保存在user preference里,忘了那个标签底下了,有个autosave什么的,那个是会被保存在allegro.initil里的,每次开程序的默认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动保存在user preference里,忘了那个标签底下了,有个autosave什么的,那个是会被保存在allegro.initi ...

    autosave在file management下,只知道autosave-time的value是时间设置,其他的不晓得怎么解释和设置,新手 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utosave在file management下,只知道autosave-time的value是时间设置,其他的不晓得怎么解释和设置,新手 ...

多谢,autosave打钩,表示选中该选项:
          autosave_dbcheck打钩,表示保存前先dbdoctor check;
          autosave_name输入备份的名称;
          autosave_time输入备份的时间间隔,单位应该是分钟吧,呵呵,都是猜的,望高手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谢,autosave打钩,表示选中该选项:
          autosave_dbcheck打钩,表示保存前先dbdoctor check; ...

    多谢 这些应该就是这样 favorite这一项呢?

网友:
    挖空貌似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多谢 这些应该就是这样 favorite这一项呢?

allegro16.5,你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16.5,你的呢?

一样呀

网友:
    其实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在操作的不规范,有误操作的可能性很大,希望在作图的时候能够严格规范自己的步骤,有大牛在做完图检查的时候,dangling lines report的数量为各位数甚至没有。这就是一个好习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