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鼠标中键如何实现放大缩小?

楼主(2012-07-16):
allegro16.5鼠标中键如何实现放大缩小?
别人的都可以放大缩小,我的不可以,找不到问题在那里,呜呜……请求高手帮忙,谢谢啦!

网友:
你安装目录下面的env文件可能出问题了,要不就是env文件的路径有问题

楼主:
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都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想用什么样的放大缩小???甩一甩的?还是滚动??
滚动好像是软件默认设置的!!如果不行,建议换个鼠标试一下!USB的!!
甩一甩的,要加stroke才可以用!!
还要设置setup---User Pre....里面的UI---Input的no_dragpopup
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是滑轮吗
share\pcb\text的env中默认的语句有下面:# Button factor may be factorion (e.g. 0.5)
set buttonfactor = 1

button 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拷贝到你现在的env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滑轮吗
share\pcb\text的env中默认的语句有下面:# Button factor may be factorion (e.g. 0.5)
 ...

对对,就是这个东东,我的已经弄好了,太感谢你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