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entor 规则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mentor 等长布线 设置规则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A:
在CES里面设置,把要等长的线在Constraint Classes里面添加一个分组,添加对应的网络名,然后在Length or TOF Delay中的Match项添加一个字母或其他,相当于一个变量,然后在Match后面一项中的Tol中填上允许的最大差距。然后在工具栏data里面选择Update all即可。

网友B(2012-12-18):
引用 网友A:
在CES里面设置,把要等长的线在Constraint Classes里面添加一个分组,添加对应的网络名,然后在Length or T ...

最近刚刚学习mentor,想问一下如何打开ces这个电子表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刚学习mentor,想问一下如何打开ces这个电子表格呢

没看明白。工具栏上有CES呀!

或者Setup→Constraints。没有的话就是你的软件安装不正确了。

网友C(2013-06-29):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工具栏上有CES呀!

请教一下mentor ee的自动布线怎么用啊。 我用了下走的很糟糕,设置了长度范围的等长线,也没有实现在想要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mentor ee的自动布线怎么用啊。 我用了下走的很糟糕,设置了长度范围的等长线,也没有实现在想要 ...

没用过自动布线。也不需要。不好意思

网友:
新人学习!感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