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中元器件的属性 Component Class 属性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2-07-17):
如图!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木有大侠指点下吗!是在Capture中设置的属性吗?

网友:
这个是在新建package封装库的时候,生成device会让你选择是哪个类型的器件。i/o,ic,DISCRETE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大侠指点下吗!是在Capture中设置的属性吗?

做封装的时候在file ——create device有的选择,如果没有选,在仿真设置的时候,component那里可以进行变更。

楼主:
非常感谢3# 4# 两位的帮忙!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