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手看一下这输出的文件是怎么回事啊?PADS输出的GERBER文件线路移位。

楼主(2012-07-17):
D:\Backup\我的文档

输出文件

输出文件

楼主:
此文件是在我的电脑上输出才是这样的,在同事的电脑是不会出现?

网友:
是不是电脑屏幕的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查看过了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是精度设置的问题,导入时设置下精度,在finish,导入后就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