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文件过大问题

楼主(2012-07-17):
siwave和Designer在仿真几次之后,文件就特别的大,一般都几G或者几十G,怎么解决,设置中有什么选项么

网友:
仿真几次后就有几十个G。。。这个也太夸张了吧,你里面得有多少工程啊,场求解器像HFSS或者siwave这些仿真后产生的文件大还可以理解,designer应该不会有多大的。

网友:
    有点夸张呀!hspice如果设置list node post我的瞬态文件就有几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