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和等长问题

楼主(2012-07-17):
如下图!各位看看USB走线是差分还是要求等长?

网友A:
    USB数据传输采用差分技术,走线要求用差分线形式,差分线layout要求是等长 等距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数据传输采用差分技术,走线要求用差分线形式,差分线layout要求是等长 等距  !!!

那你认为下面那张图是等长的吗?按照图的布局!

网友A:
    我做过的usb的经验 可以的  但有些需要严格要求的板子需要严格按照误差范围匹配, 短一个要绕线匹配长的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usb的经验 可以的  但有些需要严格要求的板子需要严格按照误差范围匹配, 短一个要绕线匹配长的一根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差分走线要求为等长,等距,少孔。其中等长要求很严格,并且产生影响会大些。

    是的! !看过很多书都说等长很重要!但是你看图中!我还是觉得数据线走等长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