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六层板走线层是否该铺GND铜

楼主(2012-07-17):
叠层是TOP-G-S-S-V-BOT,L3/L4层也铺了动态GND铜,算阻抗时是参考L2和L5,可这样算阻抗就会有偏差。为了避免阻抗问题,把内层铜挖开,好像对串扰没多大影响,但可能会有塌陷。该如何取舍呢

网友:
    这是假八层的叠法吧,中间L3、L4的间距很大 ,如果中间层空间很大,是可以敷铜的,对阻抗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同意二楼说话,好像是间距大于一个值的时候就可以不考虑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