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理想带状线不同线宽和厚度,仿真与polar对比疑团

楼主(2012-07-17):
想仿一下理想均匀带状线不同线宽和厚度在HFSS,Polar中的对比验证。
请问各位,有谁可以解释为什么7.8mil线宽的模型仿真出来的结果很接近50ohm,而6.8mil 的模型却离50ohm有些偏差?
图一:线宽7.8mil   VS   6.8mil  (层叠结构不同)
线长:2000mil

网友(2013-10-07):
感觉你对阻抗的研究很用心,如果是我如你这般用功,早都该突破了!!

网友:
SI9000计算阻抗是靠内置公式去计算的,和仿真的阻抗多少还是有点偏差的。这个也很正常,+-2ohm的偏差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