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运行出错求助

楼主(2012-07-17):
安装了lp wizard 10.4 破解后,软件启动正常,在点击Calculate 菜单后调出 select component family 对话框,然后任意双击如“small outline package(SOP)" 后,出现错误提示,如下图,怎么解决呢?

楼主:
我知道了,安装上.net framework 就解决了

网友:
    再下个吧,试试
http://115.com/file/e70fgr61#